菊花链封装(daisy chain package)

楼主(2020-08-22):
问下大神们,  问下验证芯片封装基板可靠性的菊花链设计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只在百度搜到一条说明:  把所有管脚相间连接,再装到PCB电路板上,使所有管脚连成一线,线的两端做输入和输出。

相间连接 是什么意思?
输入和输出之间测什么数据? 是测量线路的电阻在可靠性前 和 可靠性后的变化率么?

看不太懂樓主在寫什麼東西,只能猜測您是想問這個!^_^
一時沒想起全名 - JTAG Boundary Scan ^_^
可以查一下 JTAG Daisy Chain!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25-08-07):
華邦電子(Winbond)
技術文章 - 利用邊界掃描(Boundary Scan)技術自動檢查系統晶片與行動記憶體間連線以達成客戶節省成本目的 - 華邦電子

网友:
BIST TPG  (Test Pattern Generator)

网友:
JTAG Boundary Scan Test Pattern《節錄自狗幫模電筆記

Test Pattern

Function
Pattern
Note
Walking-1 / Walking-0
檢查單一訊號與其它訊號之間的短路與開路。
Walking-1, Walking-0
依序將一條線設為 1(或 0),其他線設為相反值。
Checkerboard
偵測相鄰線之間的耦合或短路。
010101… 101010…
適合檢查鄰近走線。
All-0 / All-1
基本邊界檢查,確認所有線能正確拉到高或低。
All-Zero, All-One
最簡單的靜態模式。
Gray Code
減少一次僅改變一個位元,以減少瞬間切換干擾。
Gray Code Pattern
常用於高速或敏感線路。
Pseudo-Random (PRBS)
用於動態與雜訊測試。
PRBS7, PRBS15…
對時序、串擾檢查有效。
Toggle Test
重複切換某訊號檢查焊點與線路穩定性。
Toggle-1, Toggle-0
壓力測試方式之一。
備註:
1.          PRBS = Pseudo Random Binary Seq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