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铜皮网络的skill求分享一个

楼主(2020-08-22):
修改铜皮网络的skill求分享一个

网友:
Allegro的菜单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用户可以自己添加、删除命令或者是更换顺序。  在D:\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cuimenus 目录下 找到allegro.men文件  编辑:  在  POPUP "&Shape" BEGIN  下方添加一句:MENUITEM "Refresh All Shapes", "skill axlShapeDynamicUpdate( nil t )"  保存即成功。你看下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