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导出坐标和Gerber对应不上,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2020-08-22):
    1,上周用kicad拼过板出坐标文件,贴片在Bottom层,导出的x坐标都是负的值,实际坐标是正的,为啥导出是负的2,之前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大神指点下
    3,已经把栅格原点和另外一个十字形状的原点都设置到左下角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有一个一键输出生产文件的插件,你安装一下就可以很方便的导出来,

网友A:
    插件可以选择要导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可以选择要导出什么

收到,谢谢。我尝试安装插件再导出坐标,结果一直提示无法运行,网上搜了下说是封装命名不能有特殊字符,最后就没用插件试了。
最终是贴片厂帮忙调整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