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光按钮显示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8-24):
    如下图原理以及现象:当LED-不接或者接入+12v时候,D2亮,D1基本不亮;当led-接入GND时候,D1与D2均亮,不过D1亮度较大,D2基本没有亮。
疑问:为什么当led-不接时候,D2亮,D1不亮;

网友A:
    当LED-不接的时候,12V通过D1和R2 R3进行分压,此时三极管Q3基极电压满足导通条件,Q3导通后电流直接通过D2和R2到地,所以D2会比较亮,D1的话流过的电流就是IB电流和电阻电流,都是很小的,所以D1不良或者略有点亮度是正常的

网友:
    当LED-不接,Q3导通,LED-的电压约为0.7V,那么这个D1两端的电压是不是很大?

网友:
    利用NPN三极管Q3的开和关控制的,一般发光LED的电流在5mA左右才会看到比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LED-不接的时候,12V通过D1和R2 R3进行分压,此时三极管Q3基极电压满足导通条件,Q3导通后电流直接通过D2 ...

    结论差不多,就是D1不是和R2和R3分压,而是通过D1和R1和单独的R3分压,因为三极管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这个情况和LED-接入12V差不多,具体灯的电流需要看规格书,经验之谈基本都是mA级别!

网友:
    你确定按这个图纸做的实际电路能让两个灯不同时亮?确认Q3的基极没有经过一个电阻再接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