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 【乐拓USB示波器免费试用连载】利用单次触发功能测反电动势

楼主(2020-08-24):
单次触发在电动机感生电动势测量上的应用
利用OSC482L强大的软件功能,可以测量并分析永磁电动机的反电动势输出。基本接线形式为:

将示波器的A表笔接电机A相绕组输出,地线接C相绕组,B表笔接电子B相绕组。
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转动电动机,在电动机的三相绕组上会产生感生电动势,并且感生电动势会以正弦方式波动,示波器就可以测到。

永磁同步电动机绕组上的感生电动势随着转速的增加输出电压也会变大,从上图中示波器的显示画面可以看到,电压从0开始逐渐增大到一定值后维持。
可以测量到这样的图像,必须说,LOTO的上位软件提供的可调阈值单次触发功能帮了大忙。

单次触发功能只有在A通道才提供,如上图所示,在A通道的右边有个分页按钮,显示为“触发”,点击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上图所示,勾选“触发”复选框,我们可以开启触发功能,可选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两种触发方式,可以使用“常规触发”和“单次触发”。

开启“上升沿单次触发”后,我们只要适当调整触发电平,就可以完成上面的图形采集了。
LOTO软件还不止这些,还可以对获取的波形进行测量和计算。

选择测量按钮后,在波形上划出一个矩形,可以看到所选定矩形框对应波形的时间和幅值。
也可以对当前波形进行频谱分析,只要点击“FFT傅里叶变换”,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对两组波形的傅里叶分析,在0.137KHz处一个尖峰,说明我们采集的感生电动势波形的频率为0.137KHz,周期大约为7.299ms。

软件还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工具,就是可以对获取的周期波形进行多点测量。
下图为展示A通道和B通道波形的多点测量结果。还可以提供A通道和B通道相应测量点差的结果。
通过单独通道多点测量结果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波形的周期,例如,0-1-2为一个周期,我们将2点时间减去0点时间所得差值基本是当前波形的周期,24.353-15.131 = 9.222ms。
由于A通道和B通道波形频率是相同的,根据A、B两个通道对应测量点的时间差值,我们开可以计算出A,B两个通道波形的初相位差值。
从波形图中可以看到,A通道测量点1的时间为19.815ms,B通道对应测量点的时间为18.217ms。可以知道A、B对应点时间差为19.815-18.217=1.598ms。
前面我们已经测量了波形的周期为9.222ms,可以计算B通道波形超期A通道的相位为:
1.598/9.222 * 360 = 62度
我们分析所测量的两个模拟量信号可以得到。A相,B相,C相模长相同,相位互差120度,但是我们测量的方式是A通道测量A相绕组,B通道测量B绕组,地线接C相绕组,所以示波器实际测量的是A-C相和B-C相的线电压的模拟量。
他们之间互差60度,我们实际测量为62度,基本满足理论计算结果。

总结:
OSC482L提供了可变阈值单次触发功能,丰富的波形计算和测量功能,可以满足实际的应用需求。

楼主(2021-01-14):
LOTO的USB示波器,通过硬件部分采集传输到电脑或者安卓手机平板,上位机软件显示波形和做算法,属于新的一种示波器形式,主要是软件可以做到很强大。www.lotoins.com可以找到资料。QQ 群1001670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