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注塑?不明白的看这里

楼主(2020-08-24):
       注塑是强制融化了的注塑材料通过一个喷口注入到塑模腔的过程。塑模腔起初可以是空腔,也可以包含由注塑材料包围的物体。注塑材料以颗粒状进入注塑机,然后通过螺旋状活塞将颗粒传送至一个连接到喷口的加热管道,沿管道方向通常有三个加热区域,称为后区、中区和前区。
  前区邻近喷口,是温度最高的部分。在注入喷口途中,注塑颗粒逐渐融化并且密度均匀,在高压下它们被注入到塑模腔,随后注塑材料被迅速冷却硬化。之后打开塑模腔,即可取出注塑好的物体,进行下一次注塑操作。注塑材料的数据资料将会给出注塑过程条件下的区域以及塑模温度要求。
  正确选择注塑材料 大约有30,000种不同类型的注塑材料可供选择,找到一种合适的注塑材料似乎并不容易。然而,一旦了解了不同材料的特性,这项任务就变得轻松了。
  市面上有热凝性塑料,它们只能一次性加热并通过注塑机。环氧树脂,一种常见的IC封装塑料就是这种热凝性塑料。一旦进入处理流程,无论外界温度多少,热凝性塑料都将保持固体状态。市面上也有一些热融性塑料,加热后即可融化。热融性塑料具有无定形或半晶体结构,这些结构将影响它们的稳定性、化学性质/抗腐性, 这些结构也决定了它们是否适合某种杀菌方式。

网友:
    注塑是强制融化了的注塑材料通过一个喷口注入到塑模腔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