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命名

楼主(2020-08-24):
像TO263-5,SOT-223等封装中数字表示什么意思以及它们之间的规则是什么?

网友:
对于贴片的芯片,其封装名称中,前面的字母表示类型,后面的数字表示引脚数,例如SO-8,表示SO类型的封装,8个引脚.而SSOP-16,相应地就表示SSOP类型的16脚封装.至于SO和SSOP的具体尺寸,则都是已经标准化的确定的数值,查询相应的资料就可以知道.
贴片的三极管,例如SOT-23,或者SOT-223,表示SO类型的,T表示3个引脚,后面的23或223则是封装尺寸的编号,没有实际意义,具体的尺寸需要查询相应的资料.
部分芯片是采用的小封装,例如SOT-23-5,则表示这个封装是使用的SOT-23的基本尺寸,但引脚数量为5个.
对于贴片的二极管,例如SOD-123,表示SO类型的,D表示2个引脚,后面的123也是封装尺寸的编号,需要查询相应的资料.

网友:
楼上总结的很全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664&fromuid=37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