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大神:脆求M62429数字电位器的编程方法

楼主(2020-08-24):
想做个数字电位器,是用M62429芯片,可是不会编码,求指教。

网友:
你先看看硬件,这是电路图

网友A:
    从表二看出,D2~D6控制步长为4dB,需加上D7、D8(见表三)才能达到控制步长为1dB的要求。例如最大音量时衰减值为0dB,查表二,D2~D6数据为10101,查表三,D7,D8为11,所以D2~~D8应为1010111

这是M62429的寄存器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表二看出,D2~D6控制步长为4dB,需加上D7、D8(见表三)才能达到控制步长为1dB的要求。例如最大音量时衰减 ...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B:
这是流程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流程图,你参考一下

    是的,狠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