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layout转仿真

楼主(2020-08-24):
    想从layout转仿真,目前大多数仿真软件都可以操作,前段时间仿真了DDR4,按照datasheet的要求,走了一遍流程,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才能迅速走到仿真通道?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把公司的项目都仿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公司的项目都仿一遍

    怎么验证你的仿真数据,这个是一直困扰自己的个问题。实际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公司的项目都仿一遍

越做越有心得,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验证你的仿真数据,这个是一直困扰自己的个问题。实际测?

    仿测本来就是要相互结合的,通过测试积累仿真数据,尤其是各种模型,很多时候仿真不准的主要原因要不就是模型不准,要不就是方法有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相关的仿真教程,想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