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STC单片机, 波形有杂波。请指点

楼主(2020-08-24):
用的STC单片机,输出高电平 波形有杂波,把负载断开波形就正常了,是啥原因?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你有什么依据?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至少发个原理图上来啊,兄弟

网友:
    单片机输出目标电平(信号)输出。如果负载功率较大,增加驱动。上述问题多半是负载大了,加驱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