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出和pads一样的装配pdf,搜索位号元器件也同时被框出来?

楼主(2020-08-24):
allegro怎么输出和pads一样的装配pdf,搜索位号元器件也同时被框出来?

网友:
这个行吗,会了教教我

网友A:
    要設定字型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設定字型如下圖

    这样可以搜到文字,但是元器件不能被选中。

网友:
    通常會做 assembly top/bottom
    零件位號 就會在零件框中間

    如下圖

网友:
    这个是个好想法,不过好像只能搜到文字,不能同时高亮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