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频谱分析仪选型指南

楼主(2020-08-24):
频谱仪是一种常用的分析仪器,主要针对于射频和微波信号进行检测,在多个领域中都有一定的应用。频谱仪在选型中有一些常见问题是需要用户注意的,今天Agitek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频谱分析仪选型指南攻略,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 频率范围
频谱工作时所能分析的信号频率范围。为频谱的首选指标,必须保证测试信号在频谱的工作频率范围以内。
2. 输入功率
频谱的输入功率分为平均连续、脉冲输入功率。平均连续功率是指仪器能连续输入信号的最大功率值。脉冲输入功率是指频谱能测量的脉冲输入功率的值(严格遵守厂家要求的脉冲宽度,占空比参数)。输入功率一般单位用dBm 表示,dBm 是一个考征功率绝对值的值,计算公式为:10lg(功率值/1mw)。例如:0 dBm = 1 mW,20 dBm = 100 mW,30 dBm = 1000 mW =1W。
3. 输入阻抗
分析仪对信号源呈现的终端阻抗。射频和微波分析仪的额定阻抗通常是50 Ω。对于某些系统(如有线电视),标准阻抗是75 Ω。阻抗不匹配将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甚至干扰电路运行。
4. 平均噪声电平(DANL)
平均噪声电平相当于频谱自身噪声的大小,选择与工程师所测量的最小信号幅度有关。理想状态DANL越小越好,但是随着DANL越小需要的技术复杂程度越高价格就越为昂贵。测量如同在航行时只有海水低于礁石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礁石。
5. 前置放大器
在频谱内增加一个微小信号放大模块,可以改善系统(前置放大器和频谱分析仪) 灵敏度。主要用于测量微小信号。
6. 跟踪源
在频谱内增加一个与频谱同步的扫频信号源。添加跟踪源后可进行标量网络参数测量.例如:可以测试被测单元(如放大电路,滤波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配合驻波比测试套件也可以实现反射系数、回波损耗、驻波的测量。
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前确定仪器良好接地。频谱在使用中应避免用手直接触碰输入接口,以免静电将前端损毁。测量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测量信号功率是否在我使用仪器的测量范围内,除有特殊规定外严禁测量含有直流成分的信号,否则会造成频谱损伤。
选型小提示:
在测量信号频谱时若信号为偶发跳变信号,则普通扫频式频谱因扫描速度较慢将很难测量到信号,需要使用最新的实时类频谱。
从 USB 频谱分析仪 到台式实时频谱分析仪,泰克有一系列适合许多应用的强大射频分析工具。利用 SignalVu 软件免费提供全面的频谱分析,并提供可用于矢量信号分析、脉冲测量、商用无线标准等的选项。
那么泰克频谱分析仪该如何选型呢,Agitek小编整理了一张表格,希望在泰克频谱分析仪选型过程中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您在选型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咨询安泰测试的技术,安泰测试提供以下服务:
1、仪器销售(提供产品选型、产品演示、样机试用和免费的售后技术支持服务)
2、仪器维修服务(芯片级维修,原厂配件,0元检测)
3、延保服务
4、预防性维护
5、计量校准服务
6、安泰培训学院定期免费培训
7、电子实验室免费开放

网友:
频谱仪是一种常用的分析仪器,主要针对于射频和微波信号进行检测,在多个领域中都有一定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