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至轨与运放供电

楼主(2020-08-24):
            轨至轨        所谓的轨指的就是电源轨 轨至轨意思就是说器件能够承受的输入电压和它能产生的输出电压能不能达到或者接近电源电压 在区分输入和输出以及正负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实际描述轨迹为有四个参数:就是你输入能够达到正电轨还是负电轨 输出能够达到正电轨还是负电压轨 即输入轨至轨 输出轨至轨 正电源轨还是负电源轨        只要是单电源运放就不能输入双极性信号
            事实上只有特殊的轨至轨运放 它的输入输出才能够接近电源轨
            而其它类型的运放如果没有提到是轨至轨的话 它的输入输出离供电电压还有一个差值
        对于单电源供电运放的 GND 它也是电源轨,的负电源轨就是 GND 那么它的输入电压其实也都不能接近于 GND

            运放内部的构造造成了输入的信号 不应该超过供电电压  否则运放无法处理这么高幅值得信号
        输出信号的幅值也不会超过供电电压 因为它内部呢是没有升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