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电流采样时,采样电阻压降怎么得来的?

楼主(2020-08-24):
进行电流采样时,采样电阻压降怎么得来的?看到有些说是运用运放差分,ADC转换来的,是不是这样,求大虾具体说明下

还有个 比如客户的使用采样的电阻,输出的电流或电压高了,从哪几方面解决问题呢? 用电阻采样方式是不变的

网友:
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的啊。
直流的可以直接给单片机,只要电压不超就行,交流的要加偏置

网友:
根据电阻值乘以电流值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