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5.0v,单片机3.3v,连接引脚之间是否需要电平转换

楼主(2020-08-24):
射频单片机之间有4根控制引脚
MOD,SHD(工作模式控制)
DEMOD_OUT(解码输出)
RDY/CLK(同步时钟
那么中间是否需要电平转换3.3v到5v呢?求解

网友:
肯定需要啊

网友:
    有些芯片是电平兼容的就不要了,看看SPEC。

网友:
    一般在电源部分进行处理就好了,电源分两个部分一路3V3一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