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标签和条形码从技术的角度分析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8-24):
    射频识别标签和条形码从技术的角度分析有什么不同?各位坛友,可以简单说一下吗?

网友:
    从技术原理的角度看:bai RFID(射频识别)是du无线电技术,zhi无线电的频谱很宽,从移动dao通信,WiFi,广播,到RFID等,分别使用不同的频率,其中RFID标签使用较低载波频率,如125kHz、13.56MHz、433MHz、915MHz、2.45GHz。RFID标签有芯片和天线,读写器与标签通过无线电进行通信。RFID标签可以多次写入不同的数据。 条形码识别是光电转换的原理,条码扫描器的扫描头发出光源照射在条形码上,条形码的黑白条对光线的反射有差别,扫描头从反射回去的光转换成电信号,按照码制规格解码得到数据,条形码生成印刷好后不能修改数据。 从应用的角度看: 大部分的应用环境中,RFID标签识读效率较高,在读取范围内,可以批量读取标签,产品包装规范,摆放整齐的场合使用RFID标签更容易体现出高效率。金属和液体对电磁波的传播有影响,需要不同的标签封装方式来减少干扰。 条形码技术较成熟,制作标签和应用都较容易,成本也较低,通常使用纸质材料做条码标签。条形码识别需要扫描器光线扫描识别,较RFID效率低。条形码的光学识别在数据安全性上不如射频识别的RFID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