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不贴浮起怎么处理?

楼主(2020-08-24):
    插装元件过选择焊后元件本体有部分或全部不贴焊盘,与焊盘间有很大的缝隙怎么改善

网友:
    原因分析

1.元件插装时不到位,没有贴板。

2.插装元件较松,若遇链条抖动幅度较大,已插装好的元件就可能由于抖动而不贴板

3. PCB翘曲变形,可能会导致喷嘴顶起元件。

4.孔径与脚径设计不合理,插装元件较松,且元件较轻,稍遇外力元件就会浮起,如链条抖动、
    改善对策

1.提高插装质量,插装完后需目视检查。

    2. 调整链条运输状态,使其处于最佳。

3.针对PCB翘曲变形可采取的措施有:a.控制PCB来料变形不良;b.调整波峰高度;c.采用挡锡条控制变形;d.做载板过选择焊[4]。

    4.针对元件插装较松问题可采取的措施有:a.采用压块或压盖过炉;b.采用点胶工艺;c.修改孔径与脚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