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PCB翘曲变形要怎么改善

楼主(2020-08-24):
    单面PCB翘曲变形要怎么改善

网友:
    1、由单幅真空压机更改为双幅压机,该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和参数控制能力远优于单幅真空压机,并且板材厚度均匀性有较大改善,能够有效减少板材翘曲发生几率;

2、更改板材压制升温、降温温度曲线,减小升温、降温斜率,防止板材急冷急热,使板材热应力变大造成翘曲;

3、提高玻璃纤维布含胶量,由43%提升至45%,降低板材翘曲几率;

4、将每一开口上下两张挑出,因上下两张在升温及降温过程中首先接触急冷急热,板材刚性大容易造成翘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