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vm做训练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0-08-24):
svm做训练的时候,老是提示WARNING: using -h 0 may be faster,是不是我的训练还没完成?还是要改个关于h的参数?

网友:
我最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等大神

网友:
楼主  你解决了吗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 但是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还有啊  SVM中你是怎么设置改变核函数类型的  我用的都是默认的径项基核函数  怎么改变啊  求指教

网友:
迭代次数达到了上限,却没有达到收敛条件,所以训练结果可能会很差,shrinking设置为false关闭优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