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真实电压

楼主(2020-08-24):
如下图,方框内为传感器的内部原理等效图,传感器输出电压值范围为:0~+12V,(小数点后第二位跳动),ADC选用片内自带12bit ,进行电压采集,采集范围为0~+2.5V,因此需要对前端电路进行分压,分压电路如图所示,采用2个0.1%的精密电阻进行分压,1:6 的关系,这样能真实反映输入电压值吗?

网友:
单片机供电的3.3V是不稳定的。只能使用内部的2.5V参考。

网友A:
    加个电压跟随器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网友:
    分压电阻有点不恰当,
    假设单片机工作电压3.3V 一般AD 是3V 那么满量程就要是3V
    你现在12V分压得到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压跟随器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谢谢,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