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怎样进行PCB拼板?

楼主(2020-08-24):
    请问altium Designer怎样进行PCB拼板?

网友:
    好像是:ctrl+c复制,ctrl+e粘贴

网友:
    AD20里有放置-拼版阵列

网友:
    常用的有以下几种种方式  数量比较大的推荐使用2
    1,复制要拼版的PCB,然后在编辑、特殊粘贴中粘贴阵列(标号不会变化,泪滴有可能丢失一直没有解决)
    2.只复制外边框(最好带能标明方向的标记),做好文件说明,PCB厂会帮你拼好。
    3.导出gerber文件,然后在CAM350等文件中拼版,要求比较高,一般不推荐
    4.新建一个空PCB,然后放置拼版阵列(同向拼版放一个就行,方向不同的,根据方向放多个)调整间距,增加工艺边等。(提供文件时需要将原PCB和拼版PCB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