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量仪的故障检修

楼主(2020-08-24):
1.表头无指示

  1)首先测量输出端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有电压输出则为测量电路故障;若没有电压输出,则为发电机故障。接下来,检查发电机的电枢绕组及输入电路是否损坏,并进行更换或修复(注意:在使用时不要在Ct和Pl短路情况下摇动手摇发电机,以免发生故障)。检查发电机励磁绕组是否退磁,并进行充磁。检查与检流计并联的电容器电解液是否变干,这将导致电容器短路或击穿,在带电测量接地体时,若有大电流流人大地,可将互感器线圈烧坏而导致表头无指示。检流计由于环境的影响而使灵敏度降低,也可导致表头无指示。

  2)检查测量电路有无开路现象,更换元器件或重新焊接。

  3)若转换开关损坏也将导致测量电路开路,应予以更换。

  4)手调电阻是否接触良好?若接触不良,则调整可移动触片(其为弹簧片);若为虚焊,则重新焊接;若可移动触片磨损严重,则予以更换。

  5)若指针发生卡死现象,则找出卡死原因,取出卡滞物,使指针灵活摆动。

  2.示值不准确

  1)将摇动手柄的转速保持在120r/min。

  2)检查分压电阻及手调电阻,若分压电阻变值,则予以更换;若手调电阻接触不良,则调整好可动触片;若手调电阻发生氧化,则除去氧化层,锈蚀得太厉害应予以更换。

  3)若电容器特性不良或漏电(开路仪表无指示),则予以更换。

  3.手柄摇不动

  l)拆开仪表,若手柄仍不能摇动,则拆开手柄螺钉,将卡在手柄机构内的杂物取出并正确装好手柄即可。

  2)检查变速齿轮,若变速齿轮缺齿,则予以更换;若没有,则拆开发电机,检查发电机中是否有异物?若有,应将异物取出。

  3)检查转子轴套,若轴套损坏,则予以更换;若没有,可检查发电机的转子是否与定子有卡阻现象?若有为转子轴心变形,则予以更换。

  4.检测某一量程时,调节电位器检流计无法指零,总朝一个方向偏转

  1)若量程分流电阻损坏,应予以更换。

  2)若互感器二次线圈损坏,应予以更换。

  3)若因电位器与其他电路断开,使之无法起到调节作用,使得流过检流计电路的电流增大;此时应找出开路点并进行重新焊接。

  5.所有量程测量误差较大

  1)若两只整流二极管正向电阻阻值相差较大,由于正向电阻阻值的差异会影响两端电压的平衡性,则应选取正向电阻基本相鼠的二极管予以更换。

  2)若检流计发生变位,则应重新调整检流计轴尖与轴承之间的间隙,使其活动自如。

  3)若检流计可动线圈上的游丝发生变形(使得检流计变位),则应重新调整或更换游丝。

  4)如不是以上原因,则仔细调整可调电位器,以消除测量误差。

网友:
检流计由于环境的影响而使灵敏度降低,也可导致表头无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