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绝缘电阻自动测试仪

楼主(2020-08-24):
CY2663型耐压绝缘电阻自动测试仪用来测量各种电气产品的耐压和绝缘情况。测试过程中采用自动控制电路,自动转换并完成耐压试验及漏电流、绝缘电阻的测试,适用于在自动生产线上使用;也适用于对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元器件、电线电缆等各种电气设各的测试。当配用适当的检测头,亦可用于化工材料产品的耐压和绝缘电阻的测试,仪器配有输人、输出接口,可与系统配合使用,更适用于生产线自动控制。

  若将其用于危险的高电压场合,为了确保操作者及设备的安全,可采用多种保护措施以防止误操作,当操作过程中出现误操作时,将以信号灯报警并使仪器停止工作,进而保护电路及操作者人身、被测件及仪器的安全。因此,这种仪器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该种仪器设置AC 2.5kV及5kV两挡连续可调电压的耐压测试,电流达100mA,以及DC 500V、l000V两挡绝缘电阻测试。测试电压及均较高,可用于生产线及试验室。其前后面板如图1、图2所示。

  下面介绍CY2663型耐压绝缘自动测试仪的工作原理、仪器校准与故障检修。

  1.前面板说明

  (1)电源开关(POWER) 整机电源开关。按进开机,按出关机。(所有开关都为按进开,按出关)

  (2)复位及高压关闭按钮(RESET H.V OFF) 按一下,整机处于复位、等待工作状态。或在试验时,按一下,即立即停止高压输出,并重新处于复位、等待工作状态。同时不会有任何测试结果显示灯亮。

  (3)启动按钮(TEST) 按下此键后,正常状态时,“TEST ON”灯亮。如“W/NC”、‘‘I/NC”、 “PROTECTION”、 “GOOD” 任意一个灯亮, 此按键将不起作用。

  (4)功能(FUNCTION)选择开关 共分5挡,其中自动测试二挡(AUTO:W→I及I→W)、手动测试二挡(MANUAL:W及I),另一挡手动定时。

  在AUTO(自动):“W→I”状态时:自动测试将在耐压测试结束后自动转换到绝缘电阻测试状态。“I→W”状态时:自动测试将在绝缘电阻测试结束后自动转换到耐压测试状态。时间为人工设置自动控制。

  在MANUAL(手动):“W”状态时:只单作耐压测试试验。“I”状态时:只作绝缘电阻试验。时间控制由“TIME”定时开关决定,按进为“ON”状态时,与“AUTO”的时间方式相同,按出为“OFF”状态时。定时器不起作用,停止试验必须按复位按钮(RESET)。

  图1 CY2663型耐压绝缘自动测试仪前面板

  1一电源开关 2一复位及高压关闭按钮 3一启动按钮 4一功能选择开关 5一指示灯 6一切断电流选择开关 7、14一时间继电器 8一叠加指示灯 9一下限电流选择开关 10一下限电流调整孔   11、18—指示仪表 12一测试电压选择开关 13一耐压测试电压调整旋钮 15一绝缘电阻调零孔16-500V、1000V调节选择丌关 17、20一绝缘电阻上、下限调节孔 19一绝缘电阻上、下限预置调节选择开关 21一绝缘电阻上限判别选择键 22一测试电压高压输出插孔 23一测试指示灯 24一测试低电位 25一远程插座

  图2 CY2663型耐压绝缘自动测试仪后面板

  1一电流监测 2一接线排 3一蜂鸣器 4一蜂鸣器 5一测试形式试验开关  6一电源输入插座 7一熔断器 8一接地端 9—AC100V输出插座

  (5)指示灯 NG/W:耐压不合格;NC/I:绝缘不合格:PROTECTION:警告,有误操作:GOOD:合格 以上灼亮舌必须按一下复位键才能下一步工作.否则仪器将不工作:WEST:亮,正在耐压测试;不亮,耐压测试不工作。该灯亮时如有预置电压,并在耐压测试状态(W),则kV指示仪表有显示,同时输出端有高压输出,应注意安全。I TEST:亮,正在绝缘电阻测试;不亮,绝缘电阻测试不工作。“2.5kV”指示灯:指示当前耐压测试输出的工作状态,亮:当前耐压测试输出范围为0~2.5kV,由(TEST VOLTAGE)的“2.5kV”’的按键控制 “5kV”指示灯:指示当前耐压测试输出的工作状态、亮:当前耐压测试输出范围为0~5kV,由(TEST VOLTAGE)的“5kV”的按键控制。“500V”指示灯:指示当前绝缘电阳测试输出的电压、亮:当前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电阻测试输出电压为1001V,由(I TESTVOLTAGE)的“500”的按键控制(17)。“1000V”指示灯:指示当前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的电压,亮:当前绝缘电阻测试输出电压为l000V,由(I TEST VOLTAGE)的“1000”的按键控制 “AUTO TEST”指示灯:在仪器处于白动测试状态时,指示灯亮。

  (6)切断电流(CUTOFF CURRENT)选择开关 共七挡,分别为:0.5mA lmA、2mA、4mA、8mA、10mA、100mA,按下时,当漏电流值超过按下的数值(即设置值)时,判为不合格。

  (7)时间继电器 耐压测试用。

  (8)叠加指示灯(ADD) 当CUTOFF CURNT按键按下两个及两个以上时,此灯亮,叨断电流值必须相加。

  (9)下限电流选择开关(LOWER) 按进为“ON”状态时,表示耐压测试除选择上限电流外.同时选择下限电流.下限电流内部已经调整好.其值为设置值的1/2。

  (10)下限电流调整孔 内装电位器。顺时针调整时值为设置值的1/2;逆时针调整时为小。可外接交流电流表于后面板的“HI”、“LO”的两个接线柱之问进行监视,当调至昕需电流时.调整此电位器到发出报警声为止,那么这个电流即为下限电流。

  (H)kV指示仪表 读数时应根据(TEST VOLTAGE)和(ITEST VOLTAGE)所控制的位置的电压的相应刻度进行读数。

  (12)测试电压选择开关 ̄

  (13)耐压测试电压调整旋钮 此旋钮可从ay调到所设置挡位的值,即“0~MAX”

  (14)时间继电器 绝缘电阻测试用。

  (15)绝缘电阻调零孔(ZERO ADJ) 内装电位器。供校准本仪器绝缘电阻表(MΩ表)使用,校准时,将仪器处于“I”:状态,接“10MΩ”标准电阻,在测试时,调节“ZERO ADJ”使仪表指示值为“10MΩ”。

  (16)500V、10001V调节选择开关。

  (17)绝缘电阻下限调节孔 内装电位器。

  (18)MΩ指示仪表 渎数时应根据(TEST VOLTAGE)和(I TEST VOLTAGE)所控制的位置的电压的相应刻度进行读数。

  (19)绝缘电阻上、下限预置调节选择开关 应确保在复原情况进行调节,具体操作方法为:按住下限按键时,调整绝缘电阻下限调节孔内的电位器到绝缘电阻表(MΩ表)相应测试电压的刻度值的所需值。放开接复原指示被测值。按住上限按键时,调整绝缘电阻上限调节孔内的电位器到绝缘电阻表(MΩ表)相应测试电压的刻度值的所需值。放开接复原指示被测值。

  (20)绝缘电阻上限调节孔 内装电位器。

  (21)绝缘电阻上限判别(JUDGE)选择键 当处于“ON”时,仪器做绝缘电阻上限判别;当处于“OFF”时,仪器不做判别。

  (22)测试电压高压输出(OUTPUT)插孔 为高压输出端,被测件加于高压端,在作绝缘试验时,为“+Ⅴ”输出端。

  (23)测试指示灯(TEST ON) 测试启动后,此灯即亮表示正在测试,测试结束,此 灯熄灭。在自动转换过程中会闪烁一下。

  (24)测试低电位(GND) 连接被测件低电位端。

  (25)远程插座(REMOTE) 实现远程操作,当选用远程控制时,“TEST”按钮不作用。

网友:
当配用适当的检测头,亦可用于化工材料产品的耐压和绝缘电阻的测试,仪器配有输人、输出接口,可与系统配合使用,更适用于生产线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