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热电阻仪表

楼主(2020-08-24):
(1)无指示

  1)若输人交流电压220V正常,而变压器没有33V输出,则说明变压器已损坏,应予以更换或重新绕制;若整流后无40V电压输出,则为整流电路故障,查出故障点并予以维修。

  2)若输出电压不正常,则为稳二极压管损坏,应予以更换。

  3)若回路中某处电阻或导线存在开路,则予以更换或重新绕制;若焊点存在虚焊、开路现象,则应重新焊接。 (2)示值超差

  1)若外接电阻不正常,则重新绕制或予以更换。

  2)示值偏高时的解决办法:若稳压二极管开路,则予以更换;若电阻RB,局部发生短路,则予以更换或重新绕制并做好绝缘处理;若电阻R:断路,则予以更换或重新绕制;若张丝松弛,则重新焊接张丝。

  3)示值偏低时的解决办法:若电阻RB短路,则予以更换或重新绕制并做好绝缘处理;若电阻,RB1断路,则予以更换或重新绕制;若稳压二极管2CW1已损坏,则予以更换。

  (3)仪表不能回零

  1)若调零器的销钉与调整臂的槽口相脱离,致使机构不能工作,此时必须重新装配,并调整可调范围。

  2)若表头下弹片使上下张丝产生扭转作用,进而使指针不能回零,则重新调整下弹片的位置。

  3)若表头内张丝与轴套间有杂物,则拆开表头取出杂物。

  4)若电气零位不在零位,则重新调整好机械零位;若断偶保护电路漏电,则更换保护电容;若配热阻仪表的测量桥路不平衡,则重新调整平衡点。

  (4)指针移动缓慢

  1)若表头短路,且可动线圈的电阻值(实际应为80Ω±5Ω)有明显变化,则应更换可动线圈。

  2)若张丝过松,则重新调检后焊接好。

  3)若表头内留有杂物,则应清理表头。

  (5)指示误差和回程误差超差

  I)若测量部分串联电阻或动圈短路,则应查出短路点并进行修理或更换。

  2)若磁分流片位移,则重新调整。

  3)若张丝被严重腐蚀,则予以更换。

  4)若存在磁场干扰,则应排除磁场干扰或远离干扰源。

  (6)指针不动

  1)若存在虚焊或脱落现象,则查找后予以排除。

  2)若测量回路有断路点,则查出后连接好即可。

  3)若张丝烧坏,则予以更换。

  4)若因张丝和弹片与轴座固定太松而产生位移或短路,则必须重新调整并固定好张丝和弹片。

  (7)位式控制无法操作

  1)若桥式整流电路无40V左右电压输出,则应检查220V交流电源是否正常工作?若220V交流电源不正常,则应对交流电源进行检查;若220V交流电源正常,则在连接导线正常的情况下应为变压器损坏,应予以更换。

  2)若振荡器不能正常工作,则应更换相应的电容、电阻和晶体管

  3)若VT1、VT2工作不正常,则检查二极管VD2是否击穿?若二极管VD2已击穿,则予以更换;若电容发生短路或开路,则予以更换或重新焊接好;若线圈L1、L2、L3绝缘性能大幅下降,则应重新进行绝缘处理。

  (8)时间比例调节故障

  1)若16V、12V调压稳压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则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漏电?若稳压二极管发生漏电,则予以更换;若16V、12V调压稳压正常,则检查电容是否漏电?若电容存在漏电现象,则予以更换;若电容正常,检查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或漏电?若整流二极管已击穿或漏电,也应予以更换。

  2)若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则应更换接触器。

  3)检查a、c两点间的II是否为4V及VT1、VT2工作是否正常?若二极管存在开路或击穿现象,则予以更换。

  4)若电位器R16、电阻T19开路,则予以更换;若VD6、C,已击穿或失效,则予以更换。

网友:
若外接电阻不正常,则重新绕制或予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