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推荐一款工业级的PCIE总线扩展成2路10G光模块输出和2路10G电口的芯片

楼主(2020-08-24):
    如题,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0G光没弄过。10G电搞过,Marvell的AQC1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G光没弄过。10G电搞过,Marvell的AQC107。

谢谢版主,可以提供下DATASHEET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可以提供下DATASHEET么

    这种东西还是找原厂的代理靠谱。要是没做过类似产品的就是一大坑。这个东西要固件的,要不起不来。
    我们调试时碰到FAE休假,没怎么搭理我们。干了差不多2周,怎么搞硬件都起不来。后来他们给我们提供固件,驱动才识别,把硬件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还是找原厂的代理靠谱。要是没做过类似产品的就是一大坑。这个东西要固件的,要不起不来。
    我们 ...

    好的,正在想办法联系原厂。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