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清楚那个锡是怎么上去的呢?

楼主(2020-08-24):
以前没玩过波峰焊,不太清楚那个锡是怎么上去的呢?喷上去的吗?如何确保不会喷到其他地方造成多锡短路的不良?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见过波峰焊,就是板子在轨道上,锡是液态的,有时离得近的管脚会连锡

网友:
    波峰马达带动叶轮转动,把在锡炉的锡通过锡道往上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