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3 双贴片头头1开机归零时一动不动报错伺服卡错误,头2开机归零时向上动一下然后...

楼主(2020-08-24):
HF/3 双贴片头头1开机归零时一动不动报错伺服卡错误,头2开机归零时向上动一下然后也报同样错误,对换伺服卡情况不变,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O' K  ]/ R% R. h

网友:
    Z轴伺服错误还是R轴伺服错误??图片呢??手动归零有无阻力?排线,头板检查了没??轴控卡有没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