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电流密度仿真的问题疑惑

楼主(2020-08-24):
    大佬们,请教一下,电流密度仿真的时候,大电流DCDC端总有一个靠近MOS管的孔是红色,超了允许的范围,但是旁边的过孔都是蓝色
我看了下,过孔数量也够的,麻烦问下这个原因是仿真的时候,是把器件Pin看做一个点造成的么?

    比如左上这个Via就是红色,显示单孔电流5A,但是边上其他孔都是绿色,而且都是同网络打在一起的孔,这里是一个DCDC的MOS。
    问题是为啥这个孔电流这么大,其他孔都还挺大余量。而且想问下这个地方实际上做出来是不是会烧?
    上图红色的这个过孔最大电流点都5A了,单孔肯定扛不住,但是其他过孔电流都有蓝色绿色,想知道这种要怎么办。

楼主:
    附件为过孔电流仿真的图。

楼主:
    还有,电流密度仿真的结果看,这都超过100A/mm2的3倍了,这种小范围的是正常还是说需要如何处理?

PS:100A/mm2的电流密度是之前听杜老师仿真课程时候,记录下来的一般设计不超过的电流密度大小,我也想知道这个数值的来源。

网友:
    对于大电流来说,过孔的排列最好采用一字长蛇阵,尽量让第一排的过孔同时分担,不要让某一个孔独自面对百万大军。

网友A:
    对于电流密度的问题,只要不是在主电源通道上超过100A/mm2,局部用电处没什么关系。
    PS:我在讲电热协同仿真说过,100A/mm2只是一个经验值,具体的要求要根据产品类型、应用场景对应相应的设计标准来计算,如GJB、QJ、IP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流密度的问题,只要不是在主电源通道上超过100A/mm2,局部用电处没什么关系。
    PS:我在讲电热协同仿 ...

    谢谢杜老师!还想顺便问一下,这个MOS这里Pin做成了分立的5个pin了,一般这种pin都是做成一个异形的pin。这种差别是不是对电热仿真结果会有不小的影响?

网友:
    理论上来说不会有影响,你可以对比一下,把对比的结果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