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入dxf不在原点

楼主(2020-08-24):
    pcb的外框图形明明在cad里面已经设置了原点,为什么在导入allegro的时候,就不在allegro的原点处呢?偏差还挺大,每次都要重新移动,很麻烦;有木有人知道是什么造成的?求指教啊~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网友A:
    暂时无解,我每次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无解,我每次都是这样

    好吧,在我折腾好久后,发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将你在cad里面画好的图,从新复制到一个新文件里面;然后不要新建原点,而是选中移动到原点;这样处理后的dxf导入到pcb,是可以原点对原点的。虽然有点麻烦,但至少也解决了导入pcb有偏差的毛病。

网友B:
    要把图形移动到原点,而不是把原点设置到图形的一点

网友:
    这个定位很快啊,没必要纠结吧。结构图和brd文件一般不在一个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图形移动到原点,而不是把原点设置到图形的一点

    是的,只能将图像移动到原点,而不能以图形的某个点新建原点

网友:
    是在CAD软件里面用移动输入坐标的命令,不要用设置原点的命令就可以!

网友:
    在CAD中将结构图放置在原点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