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那位有过这样的经验?

楼主(2020-08-24):
最近用5V,5A的充电器给蓝牙耳机充电,然后不一会USB处烧熔了,电池没问题。USB线头处也烧熔了。那位大神有遇到过不。
我试过把USB头5V与gnd短路发现充电器保护了,5V与GND反接蓝牙耳机发热但电流不大,不会烧。5V与DN短路蓝牙耳机发热但电流不大,不会烧。

把蓝牙耳机电池短路耳机发热电流不大,不会烧。把USB头放水里电流不大也不发热。请这位大神指点一下。

我是这样想的,能烧这么历害一定是大电流而且不会超过充电器的保护电流。但这个电流怎么形成就不知道了。

这种情况有做了100K产品了就发现一个。
颈挂式
运动耳机

  • 耳机磁吸高通5.0蓝牙可通话防水游戏耳 黑色

  •

网友:
    100K中有一个,就当没看见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不行,万一那一次把人家家烧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