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用part manager整理BOM时出现的问题,百思不得解,夜不能寐啊,三天了,求助

楼主(2020-08-24):
candence原理图设计,用part manager整理BOM,本来一切都设计挺好的,BOM导出界面如图1所示,看了好久,没什么问题啊,结果导出来的BOM表,图2所示,有些器件,没有part type,电容全部都有,电阻都没有,没有的还有二极管和电感,三极管,芯片都有,这个就很奇怪,反复试了N多次,怎么都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没有,仔细研究的原理图部分,如图3,原理图里电容和电阻的part type都有,并没有什么区别,相当困惑,好几天了,还是这样,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图1,导出BOM的相关设置

图1,导出BOM的相关设置

导出来的BOM有些器件没有part

图2,红框画出的部分器件没有part type

图2,红框画出的部分器件没有part type

图3,原理图部分,电容和电阻的参数没有区别

图3,原理图部分,电容和电阻的参数没有区别

网友A:
    你在part manager中把part type显示属性显示出来看看。说不定你的电阻没有设置这个本来就没有。

网友B:
    导BOM这么简单事,为什么喜欢搞复杂化,度妈上都有.

网友C:
    這是那個版本的candenc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part manager中把part type显示属性显示出来看看。说不定你的电阻没有设置这个本来就没有。

    有部分器件的确没有part type,但是更加奇怪的是,没有part type的部分器件反而在导出的BOM里有part type信息,电阻部分也有一些没有type信息,但是绝大多数是有的,导出的BOM里依然没有part type 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那個版本的candence呢????????

是17.2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BOM这么简单事,为什么喜欢搞复杂化,度妈上都有.

    这种方法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有时候现象不一样

网友(2021-06-0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需要看看,数据库里面相关字段的信息是不是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BOM这么简单事,为什么喜欢搞复杂化,度妈上都有.

    度妈上都有,你还跑到这里来干啥?

网友(2023-06-29):
    楼主搞定了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有的那一栏和没有的那一栏是不同的属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