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问题

楼主(2020-08-24):
请教大神pads LAYOUT PCB 时,灌铜遇到下面部分区域无法灌铜的问题,没有设置灌铜禁区,求指教。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有线条被设为copper cut out
2. VBAT or GND 零件封装有设copper cut out

网友:
1 改区域是否有keepout,打开颜色选项看下
2 是都有电气属性的字体或者线段,导入2d或者3d文件带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