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16.6)卡死问题求助

楼主(2020-08-25):
用的allegro 17.2或者16.6,只要DBDoctor;画好PCB铺铜或者之前把铜移出去了,然后把铜移进来。操作这三项中的任意一项完成后,按下键盘上的任意一个键,PCB界面一定会卡住,只有鼠标十字架可以移动,软件上的所有命令都没用了,最后只能在任务管理器中强制关闭Allegro。试过了三台电脑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最开始以为是电脑问题,现在怀疑是软件问题,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奇怪的是公司台式电脑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家里三台笔记本都出现了相同问题,说明一下笔记本配置很高。

楼主:
还有一个操作卡住,就是建封装时调出pin来放置,同样的按键盘任意一个键都会卡住(因为要在键盘上输坐标)

网友A:
    能否提供allegro.jrl文件?
当前文件夹里的
    或者你可以自己看下,用notepad可以打开
    这个是记录所有操作指令的,大致能看到,卡死前是什么操作

网友:
    顺便看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提供allegro.jrl文件?
    当前文件夹里的
    或者你可以自己看下,用notepad可以打开

    好的,晚上回家我先自己查看下,然后上传上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提供allegro.jrl文件?
当前文件夹里的
    或者你可以自己看下,用notepad可以打开

    这是打开后截图最后部分的,看不出来问题在哪?

楼主:
    这是在老吴Cadence 软件下载下面有人提的问题,我上面提到的问题跟这个类似,也是建封装调用pin之后输坐标软件一定会卡死(包括在画PCB界面下运行DBDoctor之后会卡死,更新铜皮有时也会卡死)。我是17.2与16.6两个软件同时安装了,昨晚把16.6卸载,之后把17.2最新补丁打上,操作那三种中的任一一项,还是软件画面卡死,鼠标十字架可以移动,软件啥都干不了,只能强制关闭。无解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在老吴Cadence 软件下载下面有人提的问题,我上面提到的问题跟这个类似,也是建封装调用pin之后输坐标 ...

那就不清楚了。。。
看你的allegro.jrl确实没问题
我这边打的067,不是最新的068补丁,没有任何问题
    我是win7 sp1系统
    我试下win10系统的,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
看你的allegro.jrl确实没问题
我这边打的067,不是最新的068补丁,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前几天用朋友的一台笔记本也是同时装了17.2与16.6,他的笔记本是7年前的Thinkpad。运行上面三项中的任意一项都不会卡死,只是因为电脑配置不高,操作一些稍微复杂的板子会卡顿,但是一定不会卡死。同样都是老吴下的软件,同样都是一键安装方法,有三台配置高点的电脑出现相同问题,公司台式与朋友配置低的笔记本就不会,这就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前几天用朋友的一台笔记本也是同时装了17.2与16.6,他的笔记本是7年前的Thinkpad。 ...

    你系统是什么版本的这几台电脑的差异,就只是配置高低吗?
    系统版本及补丁
杀毒防毒软件
软件版本及补丁版本
    这些是否都相同

楼主:
    系统都是WIN10专业版2004的,软件也都是一样的,包括补丁,杀毒软件都是装的电脑管家

楼主:
    这个问题终于找到了,系统问题,几台电脑都是WIN10专业版2004,后面重装1903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建议如果笔记本电脑装WIN10最新版的2004还是降到19系列,但也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2004版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晕,我家电脑也是,电脑自己升级到2004就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系统还不能降下去,只能重装系统了。太麻烦了。

网友C(2020-10-20):
    我的电脑也是,之前一直装的win7的系统,现在新换了电脑装的是win10的系统,建库的时候只要放pin就卡死。没有补丁能解决这个吗?刚把东西全装上,实在 不想再重装系统

网友D:
试试禁用自带的微软输入法,换成别的,貌似就可以了,亲测

网友E(2020-12-02):
引用 网友D:
试试禁用自带的微软输入法,换成别的,貌似就可以了,亲测

必须要顶你一下,确实微软自带是输入法的锅

网友F:
    17.4拉线就闪退,软件越做越大,bug越来越多

网友G(2021-03-11):
    显卡驱动 问题

楼主(2021-04-14):
引用 网友G:
    显卡驱动 问题

    电脑装了win10 1909系统,17.2与16.6都装了,今天突然又发现出钻孔与光绘文件会闪退。按着前面大佬说的删掉win10自带输入法,这个问题没有了,所以这样看win10系统不管哪个版本都会出现卡死闪退问题,最好就是禁用或者删掉自带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4拉线就闪退,软件越做越大,bug越来越多

试试禁用或者删掉win10自带输入法,前提是你的装上其他输入法才可以禁用或者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顶你一下,确实微软自带是输入法的锅

这个输入法删掉或者禁用非常好,应该适用win10任一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也是,之前一直装的win7的系统,现在新换了电脑装的是win10的系统,建库的时候只要放pin就卡死。没 ...

禁用或者删掉win10自带输入法可以解决,无需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我家电脑也是,电脑自己升级到2004就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系统还不能降下去,只能重装系统了。太麻烦了 ...

禁用或者删掉win10自带输入法可以解决,无需重装系统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在老吴Cadence 软件下载下面有人提的问题,我上面提到的问题跟这个类似,也是建封装调用pin之后输坐标 ...

用的是系统是什么版本的?如果是wins10 ,1904以上版本的,把中文软入法调成兼容模式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是系统是什么版本的?如果是wins10 ,1904以上版本的,把中文软入法调成兼容模式应该就没问题了

    1909,我直接把自带的删了,装了一个搜狗输入法,也没问题了。

网友(2021-05-14):
    装了搜狗输入法,不切换到微软输入,不会卡死,切换到微软输入法后不行了

网友:
    打开兼容性设置

网友:
    打输入法  兼容打开  试试

网友(2021-06-15):
    亲测,是输入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