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检测PCBA故障

楼主(2020-08-25):
    如何快速检测出故障?

1.看元件的状态
    拿到一块出故障的电路板,首先观察电路板有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如电解电容烧毁和鼓胀、电阻烧坏以及功率器件的烧损等。
    2.看电路板的焊接
如印制电路板有没有变形翘曲;有没有焊点脱落、明显虚焊;电路板覆铜皮有没有翘起、烧糊变黑。
    3.观察元件的插件
如集成电路、二极管、电路板电源变压器等方向有没插错。
    4.电阻电容电感的简单测试
使用万用表对量程内的电阻、电容、电感等可怀疑元件进行简单的测试,测试有否电阻阻值变大、电容短路、开路和容值变化、电感短路和开路等现象。
5.上电测试
经过上述简单观察和测试后,无法排除故障,可进行上电测试。首先测试电路板供电是否正常。如电路板的交流电源是否异常、稳压器输出是否异常、开关电源输出和波形是否异常等
    6.刷程序
对于有单片机DSPcpld等可编程元件,可考虑重新刷一遍程序,排除程序运行异常造成的电路故障。
如何维修电路板?
    方法一:观察法
    这个方法是相当直观的,通过仔细的对其检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烧毁的痕迹。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进行维修检测的时候,要注意其中的规律,确保不会在通电的时候出现更严重的伤害。我们在使用这个办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步通过观察确定电路板是否人为损坏。第二步仔细的观察这个电路板相关的元器件,每一个电容还有电阻等都要观察,看看是不是有发黑的状况出现。由于电阻是没法观看的,只能用仪器来进行测量。相关的坏件要及时的更换。第三步电路板集成电路的观察,如CPU、AD等相关的芯片,观察到鼓包、烧煳等相关情况要及时的修改。
    以上问题的原因有可能出现在电流方面,电流过大造成烧毁,因此要检查相关的电路图,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方法二:静态测量法
电路板维修中,观察法往往很难发现一些问题,除非是很明显的烧毁或者是变形才可能看得出来。但是大多数的问题还是需要进行电压表的测量才可能得出结论。电路板元件以及相关的部位要逐一的进行检测。维修步骤应该依据下面的流程来操作。
第一步:对电源跟地进行短路的检测,查看其原因。第二步:检测二极管是不是正常。第三步:检查电容是不是出现有短路甚至是断路情况。第四步:检查电路板相关的集成电路、以及电阻等相关器件指标。
我们利用观察法以及静态测量法可以解决电路板维修中的大部分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测量时要确保电源正常,不能出现二次损伤。
    方法三:在线测量法
    在线测量法是生产厂家所经常使用的,为了方便维修而特别的进行搭建通用调试维修平台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这种方法进行测量的时候需要注意依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第一步:给电路板通电,检查元件是否有温度过高的现象发生,如果有,检查出来进行相关元件的更换。第二步:检测电路板对应的门电路,观察逻辑是否有问题,判定芯片好坏。第三步:测试数字电路晶振的输出情况是不是正常。
在线测量法主要用于两块好坏电路板的对比,通过对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完成电路板的维修。

网友:
    借助万用表可以测电流电阻电容很快判断元器件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