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检测电路

楼主(2020-08-25):
    如下图是我的NTC温度检测电路
NTC是3950 100K。
当我单独量NTC 两端的阻值的时候,显示阻值是88K

但是当我把NTC接到电路上以后,量NTC阻值却变成了10K
    这就导致我的温度采集不准确
请问能有什么好办法去解决吗?

网友:
    加个跟随器

网友:
    这个跟你MCU的ADC的输入阻抗有一定关系的,建议来说一般不要用这么大的分压电阻,比较好的是再这个NTC分压后加一个同向跟随器后再接入ADC,这样的话不会受ADC阻抗影响且稳定性更好

网友A:
    10K?+5V与GND之间测电阻有多少呢?如果这个电阻比较小的话,那你测出来的10K就是NTC并联了R36的结果,应该不影响实际分压。ADC的输入阻抗有可能影响(但不至于10K),所以要在功耗能接受的情况下,尽量减小R36和NTC的电阻值。

网友:
    接到线路怎么测电阻值?温度无明显变化,不应该差这么大。测量方法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5V与GND之间测电阻有多少呢?如果这个电阻比较小的话,那你测出来的10K就是NTC并联了R36的结果,应该不影响实际分压。ADC的输入阻抗有可能影响(但不至于10K),所以要在功耗能接受的情况下,尽量减小R36和NTC的电阻值。

比较认同

网友:
    电容先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