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与家用这两种路由器的区别

楼主(2020-08-25):
    一、大家可能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在商场或者饭店等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连接商家的WIFI的时候总是会出现掉线的情况发生或者是在自己家中,如果自己家的路由器连接的人多了,就可能会出现掉线的情况出现,连接的人少就没有问题,体验效果非常的不好。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路由器可以分为普通家用路由器和工业级路由器,当然价格方面家用路由器肯定要比工业路由器便宜,它们的功能虽然都是相似的,都是用来发射WIFI信号,都可以上网,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二、工业级路由器和家用路由器的区别:
      1、工业级路由器的CPU、缓存、内存等硬件参数更高,NAT转发数更多,同时可以接入的上网的用户数量也更多。
      2、从软件功能上来说,工业级路由器支持的协议标准及软件管理功能也更多,为了满足企业的各种网络需求,有些需要支持VPN,有些需要流量控制,有些需要支持各种虚拟服务和更多的路由协议。
      3、价格方面来说工业级路由器的价格也是家用路由器的几倍。
      4、工业级无线路由器支持的无线接入用户数和总的接入用户数都比普通的家用路由器更多。
      工业级路由器相较于家用路由器具体的表现特点如下:
      三、更高的转发性能,更高的带机量
      一般的企业员工人数至少都有十几个人,多的则有上百个,如果需要同时的满足这么多人的上网需求,则对于路由器的转发性能和带机量有很高的要求。而家用路由器密度低,转发性能和带机量有限,如果是在像企业这样的公共场合使用,就会存在严重的隐患。相较于家用路由器,工业级路由器在这个方面的性能就更加的优越,能够满足更多人的上网需求,工业级路由器大多采用高主频网络专用处理器,数据处理能力强,具有更远的传输距离,更大的覆盖面积,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网络的传输速度,运行状态也十分的稳定,可以更好的满足多人高速的上网需求。
      四、更适合企业的功能定位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路由器的使用环境要比家庭复杂得多,因此工业级路由器还拥有很多的专门针对企业而设计的功能。专门为中小型企业设计的宽带接入路由器,支持多个WAN口接入,增进可靠度,带宽及负载均衡,并具有IP-MAC绑定、弹性流量控制、连接数限制、VPN应用等功能。
      五、更丰富的路由协议
      安全、稳定也是企业网络最主要的需求。这在一点上,由于家用路由器的各种协议较少,所以一般都不支持内/外部攻击防御,防止病毒、木马和黑客的侵扰等功能,很难为企业提供多种安全保护。工业级路由器一般具有多项安全服务,拥有更为丰富的路由协议,如SNMP、静态路由器、策略路由器、统一管理协议等,通过这些协议,工业级路由器可以保证网络安全地运行,保护用户的资料不会被窃取。
      六、工业级的产品设计 更适合长时间使用
      通常情况下,家庭在使用路由器时,都不会用的太久,所以路由器会有大量的时间“休息”。而企业在使用路由器时则不同,由于工作的需要,大多时候甚至需要路由器24小时运行,这就对路由器的工业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家用路由器相比,工业级路由器在工业设计上更加专业精致,能够支持长时间的不停使用,更加适合企业的应用环境。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在进行无线覆盖部署时,一定要选择专业的工业级路由器,如果为了节约成本而选择家用路由器,肯定会对网络的安全和稳定性造成影响,这样只会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七、通过以上的解析,我们不难看出,家用路由器和工业级路由器其实硬件上的设计都是差不过的,更多的区别是在软件上的,一个路由器的好与坏就要看他的软件的功能是否强大,当然硬件也要跟得上才行,通过以上的讲解我们现在应该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掉线的情况出现了吧,总而言之,要想满足20人以上同时上网,就必须选择工业级路由器,但是如果只是几个人上网,对环境的要求也不高那么我们选择普通的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覆盖范围是最明显的区别 很简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