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20-08-25):
在AD中,双击元件打开属性对话框,元件却不显示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求助!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AD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换个高版本的就好了,修改也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高版本的就好了,修改也看的到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