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耦合电容

楼主(2020-08-25):
耦合指信号由第一级向第二级传递的过程,一般不加注明时往往是指交流耦合。退耦是指对电源采取进一步的滤波措施,去除两级间信号通过电源互相干扰的影响。耦合常数是指耦合电容值与第二级输入阻抗值乘积对应的时间常数。

  什么是耦合电容

  如收音机中的放大电路,两个三极管放大电路之间(前级的集电极与后极的基极之间)串一电容,这个电容称耦合电容。起两个作用,一是交流信号的通路;二是隔绝直流防止直流信号干扰下级放大电路。

  耦合指信号由第一级向第二级传递的过程,一般不加注明时往往是指交流耦合。从电路来说,总是可以区

  分为驱动电源和被驱动的负载。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样驱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 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

  耦合电容,又称电场耦合或静电耦合,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耦合方式。耦合电容器是使得强电和弱电两个系统通过电容器耦合并隔离,提供高频信号通路,阻止低频电流进入弱电系统,保证人身安全。带有电压抽取装置的耦合电容器除以上作用外,还可抽取工频电压供保护及重合闸使用,起到电压互感器的作用。

网友:
    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