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条使信号完整性问题最小化的通用设计规则

楼主(2020-08-25):
    对规则不要盲目遵循。要先了解该规则的应用对象,然后用数值方法估计在一个具体设计中采用它的收益和代价。

    单线网信号失真最小化
    策略∶保持信号在整个路径中感受到的瞬时阻抗不变。设计规则
    1使用可控阻抗走线。
    2理想情况下,所有的信号应使用低电压平面作为返回平面。
    3如果使用不同的电压平面作为信号的返回平面,则这些平面之间必须是紧耦合的。为此,用最薄的介质材料将不同的电压平面隔开,并使用多个电感量小的去耦电容器。
    4使用二维场求解器计算给定特性阻抗的层叠设计规则,其中要考虑阻焊层和线条厚度的影响。
    5在点到点拓扑结构中,无论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都要使用串联端接策略。
    6在多点总线中要端接总线上的所有节点。
    7保持桩线的时延小于最快信号的上升边的20%。
    8端接电阻器应尽可能接近封装焊盘。
    9如果10F电容的影响不要紧,就不用担心拐角的影响。
    10每个信号都必须有返回路径,它位于信号路径的下方,其宽度至少是信号线宽的3倍
    14在上升边小于1ns的系统中,不要使用轴向引脚电阻器,应使用SMT电阻器并使其回路电感最小。
    15当上升边小于150ps时,尽可能减小端接SMT电阻器的回路电感,或者采用集成电阻器和嵌人式电阻器。
    16过孔通常呈容性,减小捕获焊盘和增加反焊盘出砂孔的直径,则可以减小过孔的影响,
    17可以考虑给低成本连接器的焊盘添加一个小电容器,以补偿它的高电感
    18在走线时,使所有差分对的差分阻抗为一个常量。
    19在差分对中,尽量避免不对称性,所有走线都应该如此。
    20如里关分对中的线间距发生改变,则应调整线宽以保持差分阻抗不变
    24在决定到底采用边缘翘合差分还是宽边耦合差分对时,应考虑布线的密度、电路板的厚度等制约因素,以及加工厂家对叠层厚度的控制能力。如果做得比较好,那么它们是等效的O
    25对于所有的板级差分对,平面上存在很大的返回电流,所以要尽址避免返回路径中的所有突变。如果有突变,对差分对中的每条线就要做同样的处理。
    26如果接收器的共模抑制比很低,就要考虑端接共模信号。端接共模信号并不能消除共模信号,只是减小它的振铃。
    30如果损耗很重要,则应尽量做到使容性突变最小化。
    31如果损耗很重要,则应设计信号过孔使其具有50 ft的阻抗,这样做意味着可以尽可能地减小桶壁尺寸,减小捕获焊盘尺寸,增加反焊盘出砂孔的尺寸。
    32如果损耗很重要,则应尽可能使用低耗散因子的叠层。
    33如果损耗很重要,则应考虑采用预加重和均衡化措施。

    34对于微带线或带状线而言,保持相邻信号路径的线间距至少为线宽的2倍。尽管是介质厚度决定着边缘场的状况,但50Ω阻抗线确定了介质厚度与线宽之比。因此,用线宽去界定线间距也是可行的。
    36如果在返回路径中必须跨越间隙,则只能使用差分对。决不能让离得很近的单端信号线去跨越间隙。
    38如果远端串扰很严重,则应在表面走线上添加一层厚的叠层,使其成为嵌入式微带线。
    39对于远端串扰很严重且耦合长度很长的传输线,应采用带状线走线。
    42在紧耦合微带线总线中,使线间距至少在线宽的2倍以上,或者把对时序敏感的信号线布成带状线.这样可以减小确定性抖动。
    45如果使用防护布线,则应尽量使其达到满足要求的宽度,并用过孔使防护线与返回路径短接。如果方便,则可以沿着防护线增加一些短接过孔,这些过孔并不像两端的过

网友:
    居然藏了几条

网友:
    需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
    学习一下,便于以后设计使用,谢谢!

网友(2020-10-27):
    非常感谢,参考下。。

网友:
    回复回复看看

网友:
    信号都必须有返回路径

网友:
    感谢老师的分享

网友(2020-11-29):
来学习下,可以整理成文档来学习下。

网友:
    可以总结的很多

网友:
    看看藏了几条

网友(2021-05-27):
    本条写的什么

网友:
    非常感谢,参考下

网友(2021-07-08):
    新人入坑学习,赞

网友:
谢谢
豆腐干地方的官方

网友:
回复查看屏蔽内容

网友:
来学习学习一下这个知识

网友(2021-08-13):
感谢分享,来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大佬,非常实用

网友(2021-12-24):
    可以整理成文档来学习下。

网友(2022-02-18):
    这么多隐藏的

网友(2022-06-10):
谢谢水飞老师

网友(2022-09-05):
精华中的精华,学些了

网友:
参考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便于以后设计使用,谢谢

网友(2022-11-24):
学习一下,便于以后设计使用

网友: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资料。。。。。。。。。。。。。。

网友(2023-02-20):
感谢分享,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分享,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2023-06-05):
    阿斯顿发大水发大水发生的

网友(2023-07-13):
    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谢谢。。。。。。。。。。。。。

网友:
    怎么不够100条!

网友(2023-10-03):
    设计时非常有用

网友(2024-07-30):
    非常感谢,参考学习下

网友(2024-10-11):
    我要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网友(2025-03-06):
    感谢楼主的分享,增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