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核心案例分析技术

楼主(2020-08-25):
1、POP焊接
1.2工艺方法

生产主要采用的是板上堆叠工艺,此工艺也有两种工艺方法:
1)沾焊剂工艺;2)沾焊膏工艺。
工艺的核心:焊剂或焊膏的沾涂工艺。
1.3常见焊接不良
1)开焊/球窝
1)桥连
1.4 PoP球窝现象产生的机理与原因

1)机理与BGA球窝现象产生原因一样,但更复杂,叠加了双层的相互影响。

产生的机理:熔融的焊球与熔融的焊膏间存在Gap!产生Gap的原因是BGA变形。BGA越薄越容易变形,F-BGA、P- BGA最严重

2)PoP变形的主要原因
PoP产生球窝,除了BGA变形因素外,还多了上下层的相互影响因素
b)提高贴片的位置精度;
c)优化温度曲线,减少不同时熔化的时间。
1.6 桥连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对策
1.7 案例特殊PoP——ML PoP
1)什么是ML-PoP?
ML-PoP,即Molded Laser PoP,简写为MLP,是一种由Qualcomm发明的“球窝”焊盘封装形式,见下图所标POP。相对于平面焊盘PoP,MLP容易发生球窝与桥连现象。封装质量与工艺条件对焊接良率影响非常大。
2 )工艺核心
助焊膏的厚度要求
上层芯片焊球沾涂助焊膏的厚度,越多越好,但不能覆盖到芯片封装体下面。多,提高芯片的自对位能力,在X-Ray检测时,看到的焊点图形丰满而圆;少, 芯片的自对位能力差,在X-Ray检测时,看到的焊点呈椭圆概率比较高,这是因为上下球位置偏移所致。
生产控制要求:一般h≈50~70%,60%最佳。
3) 生产问题的解决
(1)桥连
产生的原因与机理,由于激光窝比较深,过多的焊剂将会把窝口封死,形成封闭的空气空间,高温时气体膨胀将熔融焊锡排挤出去从而形成桥连!
(2)球窝
产生的原因:a)温度不够,此时焊接的焊点呈双球形。
2、QFN的焊接
2.1 QFN
QFN属于BTC封装类别中的最早出现、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类底部焊端封装, 其特点是焊端除焊接面外嵌在封装体内,如图所示。
2.2 工艺特点
1)QFN的焊端基本为一个面(0~0.05mm),与PCB焊盘构成“面—面”连接,正常的焊缝形态如图所示,其非边缘侧的焊缝不是“腰”形就是“坡”形,一般不会形成像BGA那样的“鼓”形,这点对于消除QFN封装体下焊点的桥连缺陷是非常有益的
2)由于几乎为“0”的底部(Stand-off)间隙和大尺寸的热沉焊盘等特点,QFN的工艺比较复杂,相对于其它封装,必须考虑热沉焊盘与信号焊盘焊缝厚度的平衡问题!
3)焊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为桥连和虚焊以及热沉焊盘空洞超标,见下图。桥连主要发生在Cu间隔小于0.25mm的情况下,虚焊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减少桥连而减小钢网开窗的结果。热沉焊盘空洞超标与多因素有关,本质上是一个取决于PCB厚度与表面处理,导热孔直径、密度与阻焊,焊膏与钢网开窗等多因素的综合问题。
4)焊点的可靠性
QFN焊点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QFN的设计,一般而言,焊盘间距越大越好;Die 面积越小越好;QFN封装尺寸越小越好;PCB厚度越薄越好。
2.3 桥连现象、原因与对策
2.3 桥连现象、原因与对策
2)主要原因
热沉焊盘焊锡量不足。

热沉焊盘因覆盖率以及散热孔吸锡(不塞孔情况下),可形成的焊缝厚度相对要比信号焊盘焊缝厚度小,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周遍信号焊盘上的焊锡被挤压扩展,从而容易出新桥连现象。
【试验】
热沉焊盘焊膏量对QFN信号焊盘焊缝形态的影响试验:
采用喷印技术,信号焊盘焊膏量不变(内圈两个喷印点),热沉焊盘焊膏量一个5.4,一个2.5时焊接的结果。说明热沉焊盘上焊膏量多少对周边信号焊盘的焊缝形态影响很大!因为焊缝厚度决定了焊锡扩展的尺寸(QFN焊点不存在Z向的润湿)。

b)采用厚的钢网,如0.127mm(5mil)。
c)采用小的钢网开窗。
由于QFN本身焊盘都比较小,大多数在0.2~0.255x0.4~0.45,缩小钢网开窗,容易带来虚焊的风险。如果减少钢网厚度,则会抵消缩小窗口带来的减少焊膏量的效果并带来可靠性的问题。
d)采用薄的阻焊设计,避免QFN焊盘附近布局导通孔以及丝印字符。
2.5 空洞现象、原因与对策
1)主要原因
a)热沉焊盘面积大。
b)与热沉孔的设计有关,特别是是否塞孔有关。
热沉焊盘是为散热而设计,散热是通过散热孔将热量传导到地层而扩散出去, 如图所示。
因此,热沉焊盘上一般都打有很多的孔。为了避免焊接时散热孔透锡,往往进行半塞处理,这是导致出现大空洞的主要原因。
2)对策
(1)散热孔不塞孔设计
为减少热沉焊盘焊缝中出现大的空洞,散热孔不塞孔。在这种条件下,一般可采用下列方法来减少冒锡情况:
a)将QFN布局在第二次焊接的面上,即使冒锡也不会对组装工艺造成影响;
b)对于尺寸比较大的热沉焊盘采用较大直径的散热孔设计,如0.5~1.0mm;
c)采用小孔设计,但保持足够的孔壁间隔,方便采用避孔焊膏印刷工艺;d)将PCB的表面处理设计为OSP;
e)将PCB的厚度增加到2.0mm以上;f)将孔布局在热沉焊盘的四周。
(2)优化钢网开窗设计
a)焊膏图形中不包含散热孔;设计阻焊条,建立排气通道
3、BGA空洞
3.1BGA空洞的类别
BGA空洞,如图所示,根据发生的位置、大小,可简单分为两类:
(1)界面微洞 空洞小,数量多,出现在BGA侧IMC与焊球界面,如左图。
(2)截面大洞 单一空洞,出现在BGA焊球内,如右图。
3.2一般的原因
(1)焊剂系统,主要是焊剂的配方存在不足(外因);
(2)BGA焊球表面氧化严重(内因);
(3)焊球与焊膏的相对量不合适(外因)。
(4)使用了N2气氛进行焊接。实践中我们发现,焊膏在N2气氛条件下空洞会更严重,这是因为N2降低了熔融焊球的表面张力的原因。
(5)空洞的产生,与温度曲线、BGA吸潮等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们只影响空洞的数量。
3.3 机理推测
什么样的情况下助焊剂的黏度比较大或挥发物比较多呢?一般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1)助焊剂系统中溶剂的沸点比较低,如果助焊剂中溶剂沸点比较低,那么,焊剂在焊膏熔融状态时会比较粘稠。这就是为什么采用无铅焊膏焊接无铅BGA空洞比较少的原因。
(2)焊球氧化严重。焊球氧化层越厚,助焊反应生成的金属盐越多,这些金属盐使得焊剂黏度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品牌的BGA容易产生而有些则不容易产生空洞的原因。
(3)焊球尺寸越小,在同等焊膏量下越容易产生空洞。这是因为,焊球尺寸越小,被覆的焊剂越厚,焊剂挥发物质也越难以逃脱出去。

对HDI板,除上述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焊盘上微盲孔的结构。微盲孔内往往有很多有机残留物,它们的挥发物是形成HDI板上BGA空洞的主要因素,如图所示。
3.4对策
(1)换用合适的焊膏或其它品牌的BGA;
(2)换用活性焊膏;
(3)减少焊膏量;
(4)按焊球尺寸设计焊盘尺寸。
4、BGA球窝
4.1 球窝现象
焊球与焊膏没有焊连,而在焊球侧形成球窝,如图所示。此缺陷属于虚焊的一种,在无铅工艺、微焊盘条件下常常会发生。
4.2原因
原因比较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焊球表面深度氧化;
(2)焊接时焊球与焊膏在第一次塌落时没有接触,如BGA变形、焊膏薄,机理见图所示。
(3)贴片偏移位置比较大时,也会导致球窝现象,与共面性差导致球窝的机理相同。
5、BGA应力断裂
5.1 应力断裂特征
BGA焊点的应力断裂,一般发生在BGA侧IMC与焊盘界面,典型的特征就是断裂面呈沙质特征,见图所示。
5.2 原因分析
作用在焊点上的应力,无非机械应力和热应力。机械应力,指物体受到外力而变形时,在其内因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应力。热应力,指温度改变  时,物体由于外在约束以及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约束,使其不能完全自由胀缩而产生的应力。它们产生的应力有所不同,一般机械应力为拉应力,而热应力为压应力。但不管那类应力,对焊点的破坏机理都是一样的,即作用在焊点上的剪切应力超过了焊点所能承受的能力而断开,见图所示。
有铅焊点内只有锡和铅的合金相(固溶体),焊点呈软的状态,如左图所示。焊点如果受到应力,一般会直接被吸收。
无铅焊点中的合金相增加了焊点的屈服强度,但却降低了塑性,如右图所示。焊点受到应力无法吸收,被直接传递到界面IMC层,这样,IMC成为影响可靠性的关键因素。
5.3 对策
为了减少应力断裂发生的概率,一方面规范操作,减少应力;另一方面,提高焊点的强度,避免产生超厚的IMC。
1.严格管控焊接温度与时间
Cu在熔融的SAC305中的溶解度是在Sn63/Pb37的8.6倍,在与SAC反应时会形成较厚的IMC层。这点不同于有铅工艺,在有铅工艺条件下Cu与SnPb焊料形成的IMC 一般不超过2.5μm,这是因为Pb 的抑制作用, 但在无铅工艺下, Cu 与SAC305形成的IMC厚度很容易超过10μm。有效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减少BGA焊球液态的持续时间,避免IMC的持续生长。
2)采用低Ag+Ni 合金
低Ag+Ni 合金,具有优良的抗机械振动性能。Ag是加速界面IMC生长的元素,
Ni对Cu3Sn的生产具有抑制作用,见左图所示。
如Cu与Sn+1.2Ag+0.5Cu+Ni焊料合金,反应形成的IMC薄而扁平。在250℃下仅形成2μm厚的IMC层,低Ag加Ni具有阻止IMC生长的作用,见右图所示。同时也说明,Cu与不同的无铅焊料形成的IMC成分、形态也不同,这也反映了无铅工艺的复杂性!
3)装配采用工装
特别是螺装操作,如果不使用底托工装,每装一次螺钉,PCB就会弯曲一次。如果PCB上有多个螺钉,就会产生多次弯曲,这对BGA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6、片式电容开裂与操作
6.2典型失效特征
1)机械应力作用下的裂纹特征
机械应力造成的开裂,特征非常典型,一般位于焊点下、如图所示的45°角度开裂。这种开裂,一般外观看不出来,难以检查。
6.3 典型案例
案例1:局部热应力造成片式电容开裂
某产品上有四排同品牌、同规格的片式电容,其中靠近掩模选择焊元件的一排电容的开裂比其它三排高很多,占到总开裂元件的60%以上,总的失效概率为1/1000,如图所示。
案例2:机械热应力造成片式电容开裂
某产品上位于拼版分离边上的片式电容,出现比较多的烧坏现象,经过确认为拼版分板导致片式电容出现裂纹,加电后因温度导致断裂处错位,从而引起片式电容起火烧坏,见图所示。

网友:
    POP焊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