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视频波形异常

楼主(2020-08-25):
做一款摄像头类产品,30万标清像素,通过矢量示波器测试波形如下图。黑色电平以下有400mv的幅度,感觉正常应该是300mv,请大神指点,这种情况正常吗,该如何调节?

网友:
首先应先测试信号源是否正常行场同步信号达到要求,分别用设备测试视频信号输出端( 如摄像头、DVR等)和显示设备(如显示器、导航屏的信号是否在标准之内。

网友:
如果复合视频通道所要求的信号幅度范围是1.2Vp-p,那么这个信号基本符合要求,
如果复合视频通道所要求的信号幅度范围是1.0Vp-p,那么这个信号幅度太高,需要衰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