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观察眼图,眼图恶化说明什么?

楼主(2020-08-25):
    用示波器观察眼图,眼图恶化说明什么含义?

网友:
    示波器采用外同步,扫描同期必然为TB(码元同期)或TB的整数倍,这样,就在荧光屏上出现一个或几个接收到的均衡波形,由于示波器的余辉作用,使多个波形迭在一起,这样在荧光屏上显示类似人眼的图形。眼图恶化说明信噪比降低,误码率增加。
导致眼图恶化的原因除码间干扰外,还与 其他因素有关,如输入脉冲序列脉宽的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