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基材选择特性汇总

楼主(2020-08-25):
    PCB从20世纪40年代诞生并逐步发展至今,历史悠久,但是今天我们不谈历史,我们来谈谈PCB非常重要的材料-基材。

          因知识受限,今天只谈一下FR4基材--环氧玻纤布覆铜板,FR4也是目前使用最多的覆铜材料之一,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抗化学性及耐热性。基材的特性直接会影响PCB的基本特性,通过下表我们来了解下基材的重要参数及相应的特性:

    基材重要参数
    参数特性
    Tg值(玻璃化转变温度)Tg值越高,尺寸稳定性和机械强度越好
    热膨胀系数(CTE)CTE越小,尺寸稳定性越好
    导热系数(W/m*K)导热系数越高,散热性能越好
    热分解温度(TD)

    介质常数(Dk)DK值越小,信号传输速度越快
    介质损耗(Df)Df值越小,信号传输质量越高
    相对漏电指数(CTI)

    Tg值:玻璃态转化温度
           玻璃态转化温度是指基材树脂因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发生状态变化,即基材软化温度。目前我们常规使用的有普通Tg(130-140),中Tg(150),高Tg(170-175)这三种Tg的板材,那如何选择合适Tg呢?

          有些同学说直接选用高Tg的板材啊,但是本着绝不浪费的原则(土豪除外),我们必须选用合适Tg的板材,要知道板材的成本对PCB的成本影响很大,板材的成本约占PCB成本的35~45%,而高低Tg值板材成本差异也较大,直接选用高Tg值板材会增加PCB的成本,因此选择合适Tg值的板材很重要!

    板材Tg值选择
        1.对于8层以下,内外层铜厚完成铜厚小于3 OZ的可以选择中Tg值板材
        2.对于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建议选用高Tg值板材
            a.客户要求(有些国外客户要求用FR5板材,FR4高Tg板材等同FR5)
            b.8层以上(含8层)PCB
            c. PCB厚度大于3mm以上
            d.内外层铜厚完成铜厚大于3OZ以上
            e.有高压或安规要求

            f.尺寸面积大的PCB

            g.长时间高温工作状态的PCB

       PS:为什么直接从中Tg值板材推荐起步,因为低Tg值板材在吸水率问题(在SMT生产时发生吹孔,爆版问题),稳定性方面不佳,因此目前低Tg值板材已在减少使用,要求不高的可选用中Tg值板材。

    CTE热膨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是指,基板材料在受热后材料发生的尺寸变化,一般高Tg基材具有低的热膨胀系数。

    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就是热传导系数,导热系数越高,散热系数越好。因此大功率板卡可要求使用高导热系数板材。

    热分解温度TD

         热分解温度是指由于热作用而产生的热分解反应的温度,一般分类为:
    低TD>310℃ ,中TD>325℃ ,高TD>340℃。使用低TD材料,耐热性能有影响,要求高时可选用高TD基材。

    介质常数&介质损耗
         DK值越小,信号传输速度越快,Df值越小,信号传输质量越高。实际应用中可根据要求来选择。

网友:
    基材选择的时候耐热性很重要 影响贴片及后期生产制造

网友:
    温度还直接影响信号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