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元件值如何批量删除而不是隐藏

楼主(2020-08-25):
PCB的元件值如何批量删除而不是隐藏.

网友A:
    按批量隐藏操作到所有原件选中,然后把comment的值删除就好

网友:
    查找相似条目,该内容为* 其他的自己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批量隐藏操作到所有原件选中,然后把comment的值删除就好

    谢谢,已经搞定,先前直接删除String,正确的是先删除comment的值,再去String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