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上锡失效案例

楼主(2020-08-25):
    1. 案例背景
    送检样品为某款PCBA板,该PCBA板上一连接器在经过SMT后发现个别引脚上锡不良,失效不稳定;该连接器引脚每侧共50个引脚,材质为铜表面镀镍镀锡,PCB焊盘表面为OSP工艺,锡膏成分为Sn-Ag-Cu(95%-3%-0.5%)。
    2. 分析方法简述
    2.1 样品外观观察
    通过将失效样品和正常样品分别放在体式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失效样品的某些引脚确实存在引脚上锡不良现象,失效引脚位置在连接器上分布不规律,但失效样品主要集中在连接器中间区域,且两端引脚上锡相对较好,典型照片见图1。正常样品表现为两端上锡饱满,中间区域引脚上锡不饱满,典型照片见图2,该现象说明失效可能与位置相关。
    图1 失效样品典型放大图片
    图2 正常样品典型放大图片
    2.2 表面分析
    如图3~4所示,分别对NG焊点表面和未使用引脚表面进行表面SEM观察和EDS成分分析,成分测试结果见表1~2,均未发现明显污染元素,说明造成该引脚上锡不良与污染相关性不大。
    图3 NG焊点表面SEM图片和EDS能谱图
    表1 NG焊点表面EDS测试结果(Wt%)
    SpectrumCONiCuSnTotal
    位置13.344.83/1.1590.68100.00
    位置22.834.58//92.59100.00
    位置32.995.510.82/Sn100.00
    图4 未使用引脚表面SEM图片和EDS能谱图
    表2 未使用连接器引脚表面EDS测试结果(Wt%)
    SpectrumCOSnTotal
    位置12.755.2791.98100.00
    位置22.745.4391.82100.00
    2.3剖面分析
    将NG焊点分别按照横向和纵向制作切片,观察焊点内部连接情况:
    如图5和表3所示,通过纵向切片可知,焊锡与焊盘间形成良好IMC层,而引脚与焊锡之间出现分离,分层中间存在异物,通过对异物进行成分分析,主要元素为C、O、Sn、Br,怀疑其可能为助焊剂;
    如图6和表4所示,通过横向切片可知,NG焊点引脚与焊盘存在偏位现象,表现为两侧不上锡,焊锡与焊盘形成均匀连续的IMC层,引脚底部与焊锡之间亦存在分层,中间也存在异物。通过对分层处进行放大观察,发现引脚底部存在一层锡层,锡层成分为纯锡(如图6中位置1和2所示);而焊点焊锡成分中含少量Ag(位置4和5),与锡膏(Sn-Ag-Cu:95%-3%-0.5%)中成分相对应。由此可推出,NG焊点引脚底部锡层为引脚表面镀锡层,因此可侧面说明NG焊点在SMT过炉过程中,引脚底部与焊锡没有良好接触。
    图5 NG焊点纵向切片SEM图片及EDS能谱图
    表3 NG焊点引脚底部与焊锡之间异物EDS测试结果(Wt%)
    SpectrumCOBrSnTotal
    位置231.358.1023.0837.48100.00
    位置326.995.7825.1842.05100.00
    位置428.604.3318.5148.55100.00
    图6 NG焊点横向切片SEM图片及EDS能谱图
    表4 NG-3#焊点引脚底部与焊锡之间EDS测试结果(Wt%)
    SpectrumCOCuAgSnTotal
    位置11.060.780.70/97.46100.00
    位置21.070.770.57/97.59100.00
    位置313.5116.401.75/68.35100.00
    位置41.190.891.153.5293.26100.00
    位置51.230.920.932.3094.63100.00
    2.4 引脚剥离成分分析
    用机械方式将NG焊点剥离,发现引脚剥离力较小,说明连接器引脚与焊盘为假焊。分离后,发现焊锡表面及引脚底部存在较多异物,通过对异物进行FTIR成分分析,主要检测到羧酸结构类物质,说明该异物确实为助焊剂,见图7~9。助焊剂大量残留说明可能存在炉温问题,例如预热时间过短、峰值温度偏低等情况。对剥离后PCB端焊点和引脚进行表面观察,注意到NG焊点引脚剥离后焊锡在焊盘上润湿良好,表面光亮圆滑,进一步说明在过炉过程中,引脚与焊锡未接触。

    图7 剥离后焊锡图片

    图9 NG焊点焊锡表面异物FTIR图谱
    2.5 可焊性分析
    为了验证引脚不上锡与其自身可焊性的相关性,参考标准IPC-J-STD-002C-2008 元器件引线、端子、焊片、接线柱和导线的可焊性测试,通过可焊性模拟试验,来确认未使用连接器引脚的可焊性。
    随机取3pcs未使用连接器,用助焊剂均匀涂覆引脚,后浸入255℃无铅钛锡炉中进行测试,保持时间5s后,拿出样品,放在体式显微镜下观察拍照,通过观察发现,未使用连接器引脚的表面整体呈现连续的焊料涂层,符合IPC-J-STD-002C中的标准要求,详情见图10。结果表明,该批次连接器引脚的可焊性良好,排除引脚可焊性差,造成引脚不上锡的可能。
    图10 未使用连接器引脚可焊性图片
    2.6 过炉时引脚平面度分析
    为确定器件在过炉过程中的变形情况,采用SMT时炉温曲线,实时监测引脚的变形程度,引脚编号见图11,结果见附件,平面度曲线图见图12。由测试结果可知,在焊接前,连接器引脚的平面度良好,在过炉过程中(220℃及峰值温度),个别连接器中间部位引脚变形量偏大(见1#连接器),说明在过炉过程中个别连接器的个别引脚会发生较大变形,对上锡产生不良影响。
    图11 引脚编号示意图
    图12 连接器引脚在各温度时平面度的曲线图
    2.7 炉温验证分析
    由于NG焊点焊锡表面存在较多助焊剂残留,为了确认炉温曲线对焊接质量的影响,对连接器上引脚焊点温度进行实时监控:
    采用客户提供的炉温曲线和链速(950mm/min),对连接器上焊点及其他元器件上焊点进行温度实测,测试位置见图13所示,测试结果见图14,连接器焊点(位置2)在过炉过程中,峰值温度为234℃,元器件焊点(位置1)在过炉过程中,峰值温度为242℃。由此可知,连接器引脚在过炉过程中,吸热量较大,峰值温度偏低,较低的峰值温度会对润湿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图13 炉温测试位置示意图
    图14 炉温测试曲线
    3. 分析与讨论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导致连接器引脚不上锡的原因总结如下:
    通过上述测试分析可知,由成分分析可排除上锡不良与外来污染的相关性;通过剖面分析和引脚剥离后分析可知,NG焊点为假焊,内部表现为引脚与焊锡之间出现分层,分层中存在大量助焊剂残留,且焊锡在焊盘上呈圆滑状分布,说明在过炉过程中,引脚与焊锡未接触,而通常导致焊点分层的主要原因有三点:①连接器引脚可焊性较差;②连接器引脚共面性存在问题;③炉温设置不当。
    通过可焊性验证分析,可排除连接器引脚本身可焊性差问题;根据对引脚在过炉过程中的变形量测试结果可知,该连接器在室温状态下均满足共面性小于0.1mm的规范要求,但个别连接器中间位置引脚在220℃或峰值温度时,会发生较大热变形,超过0.12mm的锡膏印刷厚度,导致在过炉过程中引脚与焊锡间未接触,造成引脚上锡不良;通过炉温验证可知,连接器上引脚的实测温度相比于其他元器件引脚的峰值温度偏低,相差8℃,较低的峰值温度会对润湿能力产生不良影响,影响引脚的上锡性。
    4. 结论
    连接器上锡不良的主要表现为引脚下表面与焊点不相接,导致此失效的原因有两方面:①过炉过程中存在热变形;②过炉过程中连接器引脚温度偏低,影响润湿性能。
    5. 建议
    1、适当增加连接器中间区域的锡膏印刷厚度;
    2、优化焊接炉温曲线和链速(优先方向)。

网友:
    连接器上锡不良的主要因为引脚下表面与焊点不相接,
    导致此失效的原因有两方面:①过炉过程中存在热变形;②过炉过程中连接器引脚温度偏低,影响润湿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