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SRAM与MCU的接法请教

楼主(2020-08-25):
    我们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程序都在SRAM中运行,且必须带ECC功能,但是目前为止SRAM中带ECC的最大就2MB,我们程序代码又大于2MB,所有想请教下各位,如果我的代码全部运行在SRAM中的话,mcu和SRAM如何接线呢?我们现在使用的SRAM是16bit的数据口,CPU地址线从A1~A20对应SRAM的A0~A19,单个CS可控制地址大小最大为16MB,如果运行程序的话第二片的SRAM应该怎么接呢?是通过CPU的地址线从A2~A21对应另外一个SRAM的A0~A19吗?同时两个SRAM的片选接在一起?请各位赐教下。

网友A:
    常规2颗ram硬件设计如下:两片SRAM用同一个cs,但是选型号时用8bit的颗粒。地址线接两片sram。数据独立,一片接低8位,一片接高8位。

网友B:
    地址线还是CPU A1~A20对SRAM A0~A19,片选由CPU片选和A21共同组成

网友C:
    如果MCU地址线有多余的完全可以用来做另外一个SRAM的片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2颗ram硬件设计如下:两片SRAM用同一个cs,但是选型号时用8bit的颗粒。地址线接两片sram。数据独立,一 ...

    您说的地址线接两片SRAM是怎么接呢?数据线我明白,一组高8bit,一组低8bit,可是两片的SRAM的地址于CPU对应关系是怎么弄呢?还请说仔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线还是CPU A1~A20对SRAM A0~A19,片选由CPU片选和A21共同组成

    您意思是通过CPU的CS和A21进行逻辑组合之后接到另外一片SRAM的CS引脚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MCU地址线有多余的完全可以用来做另外一个SRAM的片选的。

是将CPU的CS和A21逻辑组合之后控制另外一片的SRAM的CS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将CPU的CS和A21逻辑组合之后控制另外一片的SRAM的CS吧?

比如CS:A21=0 0 选sram1  CS:A21=01选sram2,当然如果CS为1就两个都不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CS:A21=0 0 选sram1  CS:A21=01选sram2,当然如果CS为1就两个都不选了

    哦好的,明白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地址线接两片SRAM是怎么接呢?数据线我明白,一组高8bit,一组低8bit,可是两片的SRAM的地址于CPU ...

正常接啊,cpu的Ax同时接两颗ram的Ax。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接啊,cpu的Ax同时接两颗ram的Ax。给你个参考图,

    这个是扩展位宽的接法吧。楼主的MCU不知道是否支持32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扩展位宽的接法吧。楼主的MCU不知道是否支持32位

    楼主要的就是这个接法。他本来是16位的,以前用的1颗16为ram。现在改为2颗8位,就是这么接的。图片中的是海思cpu,又不是楼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就是这个接法。他本来是16位的,以前用的1颗16为ram。现在改为2颗8位,就是这么接的。图片中的 ...

    多谢二位的帮助,我的MCU控制器不支持32bit的SRAM位宽,我现在要的是和原来一样位宽16bit,但是需要接两片SRAM才可以使用,并且这两个SRAM的地址需要连续起来的。我理解@amaryllis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