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Altium Designer如何应用Query语句进行规则的语法设置???

楼主(2020-08-25):
    哪位大神知道altium Designer如何应用Query语句进行规则的语法设置???

网友:
    我一般都是照猫画虎

网友:
    query语句一般都是固定的,比如你针对过孔设置规则,输入is,就会看到惯用语句is via,对铜皮设置规则,输入in,就能看见出现的惯用语句,in ploy,只要输入了关键字,软件能够自动识别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