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编写个shell脚本,但是没有思路,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2020-08-25):
    编写一个脚本,将某个目录中的文件分成两类,即空文件和非空文件,将全部空文件的名称和全部非空文件的名称分别保存至两个文本文件(这两个文本文件的名称位empty和notempty)中,最后删除该目录中的所有空文件。

网友:
    #! /bin/sh

ls -l /data/*|grep "^-"|awk -F ' ' '{print $9}' |while read line
do
if test -s $line; then
            echo $line >>/data/notempty
else
            echo $line >>/data/empty;rm -f $line
    fi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