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编译下载时发生错误,错误代码233

楼主(2020-08-25):
Error connecting to be target:

(Error -233 @ 0x0)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path has faiLED.
The target's JTAG scan-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
with a stuck-at-ones or stuck-at-zero fault.
(Emulation package 5.0.838.0)
重启ccs、重启板子、重启电脑都试过了,但还是无法连接成功。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一根仿真器的线就可以了,很奇怪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