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加菜单问题请教

楼主(2020-08-25):
    各位大神 我加了菜单后点了提示Command not found:export bt
    环境变量那些我也设置了 allegro.ilinit也加上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是由于修改的bash_profile文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

    1、打开文件 $open ~/.bash_profile

    2、检查并修改bash_profile文件内容

    3、然后保存生效 $source .bash_profile

    4、关闭终端重新开启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于修改的bash_profile文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

    好的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2020-11-24):
    这个文件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于修改的bash_profile文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

    1、打开文件 $open ~/.bash_profile

    2、检查并修改bash_profile文件内容

    3、然后保存生效 $source .bash_profile

    4、关闭终端重新开启就OK了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文件,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